用的好好的映泰865主板,突然开机点不亮了,南桥烫手啊!兄弟们给个维修的思路啊!

楼主(2007-11-15):
用的好好的映泰865主板,突然开机点不亮了,南桥烫手啊!兄弟们给个维修的思路啊!

网友:
看看南桥供电正常不,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对地短路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是插电就烫还是要触发才烫。。插电烫估计南桥不保。。要触发才烫。。查南桥的电压。。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对,插电就烫应该是南桥挂了,触发后烫,你换一下桥边上的管子看看吧.

网友:
100%南桥坏了.....................

网友:
谁说的????问题很多  先观察一下  agp供电问题也回烫

网友:
如果南桥通电即发热,南桥挂了的可能性较大。进一步判断可揭掉南桥芯片上的标签并用酒精洗干净表面后,侧逆光观察南桥芯片表面,如有轻微凸出或明显凸裂,则100%是南桥挂掉!
俺遇到十几块MS-6788板,能上电、断电,CPU温升正常,测试卡显“dd”、主板通电南桥即发热、短接PW-SW瞬间,测试卡上BIOS灯闪一次。经查均是南桥FW82801EB挂了。

网友:
插电烫估计南桥不保

网友:
是开机就热,还是加电之后热

网友:
打地阻值看看
如果短路了那就SB挂了
~~~~~~~~~`

网友:
插点就烫南桥肯定挂了哦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对,插电就烫应该是南桥挂了
,我也有一块哟也是这样通电就炀手了

网友:
如果是烫手的南桥 连摸都摸不了 修复的几率很低了 一般头建议客户买个二手的

网友:
要具体看下: 不触发南桥就发烫,南桥挂了!! 触发后发烫检查AGP的MOS管,还有打下PCI 14脚的对地阻止,低于100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