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款硬盘如何跳安全模式

楼主(2007-11-15):
请教这两款硬盘如何跳安全模式一块薄盘st340015A,另一块穿马甲ST340823A,图是找来的我的这两个盘全部被剥皮了,没法看附图,故障为桥盘,找不到盘,不是不一定要刷固件才能解决啊

网友:
是一通电就敲盘吗?如果是的话.....呵呵

网友:
是通电就敲盘,得怎么办?我准备下PC3K重写软固件看看,不知能否修好

网友:
建议你有条件可以排除下看是不是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款的固件PC3K里怎么没有啊?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
PC3k不支持这两种型号的盘

网友:
希捷硬盘不存在有安全模式跳线。

网友:
敲盘。有两种情况.
第一固件引起的敲盘,解决办法就是。热交换来写固件。
第二就是滋头引起的敲盘.这种盘。一个字    仍.
     如果是做数据的话。那就要开盘了。!
至于你说的什么安全模式。我可没听说过。.!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是。电路板的事.
电路板不稳定也会引起敲盘。!

网友:
是关于这个帖子,我还是要顶的,因为写的不错,有参考的价值,但是我用的是数显的,也看见过有人用指针的,关于哪个好用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
你怎么知道PCI的不支持,修这种两盘我都用PCI的修.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
楼主!

340015A 是OEM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