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无显??

楼主(2007-11-15):
请教:
      通电无显:指示灯也不亮.

开机测电源s0765C   1脚电压300V左右. 3脚为11V上下差1V左右.好像工作了.

后级电压8V正常.    自认为MCU GW17M04 可能于 S3F8647 一样.

测32脚电压为1.5到1.6V左右. 供电好象不对.

我怀疑EPEOM坏,但供电又不正常,无从下手,加上手上没有EPROM和晶振.

现在请教各位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24C08 8脚有5V吗 如没有 可查供5V电容

网友:
回大家:
对不起
8V在本机中是12V的电压,  5V电压没有上来,只有1V之间跳动.
其中包括MCU 和EPROM.断开后电压还是边低,只有2V左右.
是MCU控制开机,接MCU的1脚VSS(如果MCU GW17M04和 S3F8647 一样的话).
这台机子可能是电源问题.
第3脚工作电压不正常!!!!!!!因为这台机是保修之内,所以没有轻举妄动.

网友:
保修期内的机器不论是客户的还是自己的都不要拆,拆了就会有麻烦-----商家完全有理由拒绝给你保!CRT的数据块不会容易坏的,起码我修了很多显示器还没遇到一个数据坏的。

网友:
现在新的问题是:换过S50765C之后,次级电压都有了,但不正常,75V的只有38V,50V的只有26V
12V的只有6V  7V的只有1V.好象次级电压都只一半的样子!!

请教中:

网友:
你前后说的有点矛盾呀
之前0765要是坏了  后级能有电压吗???  变成5V的是7~8V来的  5V没有 可能是后级有问题呢(三极管)Q106

你之后换了0765 怎么都有电压了 ????

我就是长城售后的   还没看过你说的这样的呢

另外  不是在保内吗   怎么自己换0765了呢

网友:
千万不能这样做  虽然这次自己修好了  但它是三年保呀

你能保它在今后的三年内  不再坏吗   如果是MCU  或是显像管 或是 高压包环了 那你怎么办  没有保了
你还能自己修吗  那可是好多钱呀 ;P ;P

网友:
在保内机不建议自己修,最好送维修站.你修我可以给你一点参考
这种机我修的多了,mcu还没遇到一台坏的,数据坏的还只遇到一台,所以不要轻易怀疑mcu和数据坏.

网友:
前两天碰到一台机器,长城的1770ED ,故障现像跟楼主的现像基本差不多,下面说下我修这台机器的经过,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先前的故障炸电源,把0765换掉,4脚连的一个三极管型号2N3904,跟B极所连的一个对地电阻56欧阻值变大,还有一个稳压管,已坏,确定无坏件后,通电试机,开机3脚电压在12V,4脚和5脚都没电,后级在开机的瞬间有电压输出,且基本正常,不过三秒,后级全无输出,应该是保护了
查CPU [GW1704]的32脚供电5V只有不到2V,断开CPU的供电脚,电压上升为2.5V左右
此机出现此现像,重点要查12V稳压管,1281,板位号是Q107,   和5V稳压管Q106   ,量这两个管子没问题,不要放过,要换了再说,我就是换了这两个管子,开机电源灯亮,高压起,联机,图像失真,查枕校电路,最后换了S电容,修复@

网友:
回楼上:但是0765C的电源要16V左右才工作啊!
问题可能还是在电源上.
这个16V刚开始是通过2个180K电阻得来的.

长时间测3P好电压从11V到12V之间跳.

请教0765C的什么样工作条件才可以工作.

网友:
看看d301是否虚焊我发现几台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