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硬盘突然找不到了

楼主(2007-11-15):
硬盘是好的 连接线也是好的

网友:
如果确定盘和线是好的,那就是板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COMS里面没有设置好

网友:
一个十足的无头帖子。

评论:我们离楼主实在太远,看不到楼主那儿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X05到是经常出现和键盘有冲突的问题,不是找不到键盘就是找不到硬盘,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一切正常.个人感觉应该是硬盘排线的问题,再仔细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