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45dem问题??

楼主(2007-11-15):
在下修了一个顶星的 tm-845dem主板,开始是在主板螺丝旁边的一个MOs管发烫,拆下经测量MOS管损坏.更换后在机箱外测能亮.上到机箱里,Mos管还是发烫不亮经分析可能 是MOs管与螺丝短路,将螺丝换为塑料支柱,故障排除.可开机键盘指示灯不亮,故加焊IO芯片.加焊后有时亮有时不亮.更换一个旧主板拆的IO芯片后,本以后一切正常.可从windows下关机.马上又重启.你开机开关强行关机后,开机又打不开.必须把电源断掉一会才能加电.加电也能进windows跟好的主板一样.请问这是否还与IO 有关或与其它什么有关.在下先谢了......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试试吧

网友:
更好一点的电源故障依旧......

网友:
顶心顶肺的家伙,比较好修,也比较容易得修

网友:
高手指教...................

网友:
COMS放电,放电,再放电

网友:
按楼上方法故障依旧....

网友:
可能没焊好,加焊不行从新换一个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I/O芯片尾号对吗  ,  如果不对会造成意想不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