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1-15):
ST340015A
ST340810A这两块硬盘如果用PC3000修的话是选哪一个,里面有ST3144A   351A 3290  3491  3630  3655 得用哪一处程序执行啊

网友:
你看盘上写的是 U系列的还是酷鱼系列的,你说的那些都不是,那些都是容量很小的老硬盘。
isa pc3000 U系列只支持少数,酷鱼的不支持。如果用命令方式,要COM线,并熟悉如何使用命令。

看来楼主的盘还是叫别人修的好!

网友:
7200.7的话,就拿 PCI修吧.

U系列的。可以试试 春华 .或者效率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盘都是裸体的,都看不到了,应该是U6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