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显示器 奇怪问题(故障修复)

楼主(2007-11-15):
同方15寸 ,故障现象 开机显示颜色正常,在显示图象或者文字的地方有一条从左到右的图象或者字符那么高的浅黑带,有几行字符就有几条浅黑带,没有散焦,字符显示清晰,行符正常,亮度 对比度等按键调节有反应,白屏时亮度提高

摄像头拍的效果不是太好

黑影就是 显示 字母 ASIOMA  上的那排

信号源是 电视盒

使用 TDA9115   STV9302    LM1269   LM2468

800X600 分辨率 85HZ

G1 电压 -51V

G2  电压 250V

+B  电压  76V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故障解觉: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换了个LM2468  ,不晓得LM2468怎么会导致那个问题,第一次遇到.

网友:
清华紫光  清华同创  都没有好东西   都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我这里一堆MP4  U盘都不知道怎么弄 可能是我水平太低  但他们这些东西真的好差

其它的版本也不知道为什么都还好些就显示器  MP3 4  U盘  差到冒泡

网友:
看你的文字描述像拖尾现象,检查视频放大电路,如无故障管老化多些了!

网友:
如果是芯片不良 或者外围电路的问题,那会是那一部分可能性最大,现在是无处下手了.

网友:
遇到过,重点查视放板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有可能是视放电压出了问题,看看视放滤波电容是否没容量或容量减少.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换了个LM2468  ,不晓得LM2468怎么会导致那个问题,第一次遇到.

网友:
应该是拖尾现象吧!
重点就是尾板上的一些偶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