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驱动板后,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2007-11-15):
屏 M170EG01,驱动板GM2621。表现为不接信号,自检LOGO画面正常,接入信号后,就成了这种样子?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信号

网友:
你这是两张照片还是一张阿 看起来好模湖看不清楚 不是数码拍的吧

网友:
这是一张照片,不是数码组合,是实况转播。

网友:
我觉得先换驱动板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主控板的问题。用通用板点。

网友:
修屏最大的麻烦就是白屏。又是换程序又是换IC的。倒头来还是点不亮。烦烦烦

网友:
是一个桌面被分开为四个,而且都能显示完整,字特小是吗?四个图像中间还有个黑色的“十”字区域吗?

网友:
我以前就有个机器也是十七屏.用GM2621/点就把IC烧了.现在相当讨厌使用2621的板了.我一下从厂家进了一包驱动板.
弄他五百片2023L那板相当好用.而且兼容性好....你这个我感觉就是驱动板的事..换2023L试下.

网友:
这个是程序刷的不对造成的,既不是屏也不是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的可能性大一点,以前遇到过一次,也不排除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烧写程序是不是要专用的编程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