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主板过内存当C7

楼主(2007-11-15):
775DUAL-915GL主板,跑C1-58-D1-D5-C7档住,显示器不亮.刷过BIOS.供电无问题.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测量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查看北桥附近成对出现的精密电阻,因为这些成对的精密电阻,是以电阻分压的方式为北桥提供参考电压的.
如果参考电压不对,也会导致内存不过.
打上拉排阻的阻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