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5):
新手想请教一下电容的问题。我在网上这些资料都查不到。是不是只有电解电容才有正负级?没有正负极的电容是不是可以随便接,没有正反的概念?在显示器中逆程电容是不是耐压最高吗?一般来讲升压电容、S校正电容和逆程电容是不是都没有极性的?它们一般耐压和容量有多大?代换的时候最多可以相差多大的容量?谢谢。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电解电容多数是有极性的,也有无极性的电解电容(显示器里可能没有),无极性电解电容不可以频繁启动的。
[
]

网友:
只要把换上去的电容比你拆下来的电容的电压高就行 容量 不是很重要 只要比240VF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