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新故障现象

楼主(2007-11-15):
近日接收一台三星15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通电后电源灯亮,屏幕没显示(灯管也没亮),几秒钟后屏幕会闪一下.同时电源灯灭.关机.再按开关可以开,现象依旧.
顾客拿到别人处检测说是电源板虚焊问题,有时能显一下,
我先断开驱动板高压板,电压都正常,高压板连回去电压也正常.就是连上驱动板开机不行,换了MCU,还是不能显示.
最后决定换代用驱动板,写好程序后.屏显示正常.连入电路后能正常显示,问题是原本12V电压被拉低到8V了.灯管会闪烁.电源板次极电容都换掉了.没效果.
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
电源次级的问题,查一下有元件损坏或性能变差。

网友:
我是维修新手,以前有人指导还能应付.现在问题都要自己解决了.
以前修别的机有稳压二极管,可是这台机电路很简单.一个电源IC六支脚的,具体型号被挡上了.可能是TOC246.能不能是初级那个大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