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BG主板不能过内存.

楼主(2007-11-15):
INTEL的原装主板,发觉第一个内存槽不能用,测试各个条件都满足.

更奇怪的是,只要把BIOS电池取下,第一个内存槽就能正常读内存.一装上就又不可以了.电池电压正常.

无头绪,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看来南桥面较多!有无刷BIOS?

网友:
SMBDATA SMBCLK是否正常?还有就是CMOS电路有无异?

网友:
系统总线的电压和阻值都正常.

网友:
刷BIOS无效,难道真是SB的问题?

谁能说下原因,谢谢.

网友:
intel原装主板不读内存先刷bios,不行就一定要考虑sb是否虚焊,我都修好了三块因为sb虚焊而导致的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