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压低

楼主(2007-11-15):
复位电压低:PCI、BIOS、IDE复位电压均为1.5V,经查是74H14一脚直接输给PCI、BIOS、I/O,一脚直接输给IDE,74芯片供电正常,芯片换过,复位针电压为5.0V,难道是南桥里面的复位电路坏了吗?

网友:
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什么样的板子,有些板CPU座子虚焊也会电压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