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M芯片写2M数据的方法

楼主(2007-11-15):
我的芯片是4M的,但是下载的文件是2M的,怎么办?
有许多主板,如技嘉主板,使用的是4M的芯片,如:
N82802AB、SST49LF004、M50FW040等。
但是提供的下载文件,却是256K,即2M的,使用2M的文件,一是升级时,刷新程序会提示文件大小不对,禁止升级。二是强制写入了,重新启动机器,却不能启动了。
下面都大家一个办法,把2M的文件变成4M的,这样,使用就没有问题了。
假设下载一个文件,名字为a.bin,

在DOS下,使用下面的命令:
copy a.bin/b+a.bin/b c.bin

得到的c.bin,就是一个512K的大文件

其中参数/b指定以二进制格式复制、合并文件;参数/a指定以ASCII格式复制、合并文件。这里要注意文件的顺序,二进制格式的文件应放在加号前,文本格式的文件放在加号后。

网友:
用HEX在文件的后面填充0让它增大为512K不知是否可行.
另外<电脑报>几年前有介绍用2M的BIOS芯片代换1M的BIOS芯片方法,自已找找看.

网友:
就是两个同样的bios文件!!!!或者说把BIOS文件一式两份,合在一起。

网友:
谢谢楼主了,向你说的这个情况,用编程器写入,也是你说的情况吗

网友:
有用的放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