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有遇到畫面這樣的情況嗎

楼主(2007-11-15):
显示是内建的965GM.XP内执行程序正常.RST测试也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图示会变黑.MOUSE在上面动一下图示就又正常了.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烦请给个意见.谢谢
相关图片如附件

网友:
驱动可能有问题......

网友:
那你把系统从装下,用原本的驱动试下

网友:
驱动不用我说了。看官网有无修正补丁!可以的情况下升级下BIOS然后安装新的驱动

网友:
先谢谢大家的回复帮忙.因为是修产线的板.所以软件的部份是OK的.内建显示的北桥线路也量过&更换过.显示输出的电路零件也全换了但没修好.请问各位前辈还有其它的想法吗.谢谢

网友:
我觉得也是BIOS版本的关系,你可以升级一下看看
这个是典型的运行速度慢的关系,不信你刷新下屏幕就好了

网友:
是的,感觉你的运行很慢啊,

网友:
工厂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里也很难说。。。。

网友:
这种是BIOS程序出故障了, 你要刷新下BIOS

网友:
修了一年多.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BIOS有重新烧录过也交换过.也是无效.运行也不会慢都正常
有时在图标上晃个两下图示就正常了.已经有几天没碰它了.等修好再POST上来.感谢大家提供意见.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