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也有正负吗

楼主(2007-11-15):
贴片电容也有正负吗,如果怎样区分正负

网友:
普通贴片电容不分正负,贴片电解电容分正负。钽电解电容有标记点为正,铝电解电容标记点为负。

网友:
有分正负极的,用在硬盘上的黄色那种

网友:
黑色的贴片也有 :D :D

网友:
贴片电容也有正负吗,如果怎样区分有分正负极的,用在硬盘上的黄色那种

网友:
张老师说的很清楚了,学到了,以前没有注意也没有想过

网友(2008-01-17):
空白的贴片电容

很多贴片电容上什么标识都没有的,如何定他们的容量?测试他们的好坏。

网友:
没有正负之分的
            硬盘是有
我还搞shao过了

网友:
又学到点东西啊 :) :) :) :)

网友:
要分什么电容,一般电解电容有正负极。不管贴片还是d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