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启动到“欢迎使用”之前很慢。并有异响

楼主(2007-11-15):
之前很正常,因为本本刚修的可以亮了,就用GHOST做系统了,每次到10%多点就掉电了。因为感觉CPU温度有点高,以为是散热的问题,就一边开机GHOST系统,一边用各种办法降低CPU温度。这中间大概重新GHOST了5-7次。然后就开始启动到GHOST后很久才出现复制文件界面,并且剩余时间为2-3小时,然后复制第一个文件很慢,之后的几个文件也缓慢。一直到出现1%时速度才恢复正常,本本修好后,(后来才检测到不是CPU温度引起的掉电.)重新低格了盘。重新做的系统,还是出现以上的情况,启动系统就如题所示了,大家见过吗,是硬盘的问题吗,可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我一般采用头上屏蔽掉一部分的办法。

网友:
哦,这个故障是开头的有坏道吗,但用软件查不到,而且开头读盘慢的时候声音也好像移动硬盘供电不足的那种异响,

网友:
不知这块硬盘用了多长时间了3.5“的硬盘用了4-5年的用XLY测试没问题但就是装不上系统,你可以换一块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