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无故降低

楼主(2007-11-15):
一块NF2芯片组的板子,开机显示FF,CPU供电正常,南桥不开机就发热,测旁边晶震有1.6V电压,南桥待机1.6V,不开机情况下有3.27V南桥待机电压,一开机,3.27降为2.7V.不知道从和查起.

网友:
南桥触发前就发烫7 8成可能已经坏掉了
先把集成网卡,1394芯片等下掉看下是否还发热

网友:
把待命电路的元件测一下好坏

网友:
ICH上电后待机电压被拉低,有无可能是附近给出ICH产生VSB的元件损坏,你测下转换给ICH 3.3VSB的元件,在上电后是否也跳变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