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板上的8282

楼主(2007-11-15):
各位有谁知道K8板上的8282的功能还有跳变,能否详细告知,谢谢

网友:
你想了解什么?
8282是一个ACPI控制器

主板的上电、复位、以及重要电压的控制信号,都由8282来负责。

网友:
刚学修板时修到过一块8282故障板,印象很深刻
故障时不上电,而且强制触发也不可以,原因是8282将ATX14#的5V拉低到了1V左右,但并没有完全拉低,造成了如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