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出现一长两短报错

楼主(2007-11-16):
HP DV2000,出现一长两短报错,还以为是一般的问题,可谁知拆的剩下裸体了,只带喇叭,还是报错.电流,电压,各项数字都正常,就是不显示,不知道哪位朋友们知道这种故障,请赐教!谢谢
一长两短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准备换一下显卡,就等客户同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声卡 今天就遇见一个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问题是声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