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7-11-16):
来自: 四川达州 来自 四川达州
升压电容变小或失容,对二次电源的供电质量有影响的。电源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行的工作状况,逆程电容减小,会对逆程脉冲的高低产生极大的影响的,脉冲会增高,从而会使高压上升,如果过压保护电路不灵敏的话,轻者击穿行管等相关的元件,重者会损坏显像管,如果是失容的话,你一开机瞬间就会损坏行管等,根本是没有机会让你测相关的数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