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6自检出现AGE=60怎么办啊

楼主(2007-11-16):
U6自检出现AGE=60怎么办啊

网友:
用N50命令试一下

网友:
n50,,22
跳回去再说

网友:
AGE=60
你先N50,,22试下有没有反映.
    还有就是。你做完SF.原来板的程序是否换回。
如果不行.砍头试下。!有些也有可能变50

网友(2008-01-13):
這問題我也想知道阿
有誰知道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