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07-11-16):
正在学习本本,想知道书中说的八脚电源开关是不是就是场管之类的啊,有知道的请帮忙指点啊

网友:
有型号的话想办法网上查找,查找的功夫总还是需要的!8脚的东西多了!

网友:
我现在没有型号,要是有我就在网上搜索了,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八脚开关是不是就是场管,还是MOS管类型的。至于是什么型号那要以后再了解。

网友:
八脚的元件可就多了,关键是要型号。它可能是场管,可能是EEPROM,可能是其他IC……

网友:
看主板上是不是一面的四个脚连在一起
另外一面三个脚在一起  另一个一个脚独立的~
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个场效应管

网友:
先谢谢了,我知道了,是场管还是八脚开关要根据板上的型号来确定是吗?

网友:
一般好像华擎板上4XXXM系列的八脚多是场管

网友:
我现在想要知道的是笔记本上的啊,比如3。3V和5V产生电路出来后经过八脚开关再送到南北桥。这个八脚开关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一种场管呢,还是一种专用的芯片

网友:
一个8脚的芯片可以封装所有只要8个脚的各种电路,只能根据芯片上的型号来确定,有经验的可能知道多一点,但不可能都知道。虽然说用在哪部分电路可能是什么芯片,但最好还是查资料。

就象螃蟹和蜘蛛都是8只脚,但是两种不同动物。

网友:
八脚只是为了配合电路设计所采用的封装形式的一种.

网友:
张先生比喻得太形象了,我知道怎么样去认识八脚怪了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