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2007-11-16):
今天装了一台机器,安装98系统,在硬件中显示'系统时钟'问题,不知是什么东东.开始认为是版本低,改为XP也显示为系统时钟问题,开机五分钟后死机.不知是何故???!!!

网友:
楼主该不会是将系统时钟调在1900年了吧?
……
安装瘟98时,系统时钟是98年前的话,大体上会出现类似提示,想必瘟XP也不例外。

网友:
老兄,这是945的主板,时钟是2000以后的,不会出这种错误.XP就更不能出这错误,能不能是主板出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