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6):
有个联想17CRT 有高压 就是屏幕不显示 二次电源 是 从100多V 变成50多 V 的 ! 高压包上面也没有G1 灯丝都亮了!怎么修呢?
不显示
联想

网友:
你把尾板上的G1、G2、R、G、B的电压都报上来。

网友:
请检查行管有没有开路,行推动管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