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865G主板,无AGP槽·现在集成显存不能使用,PCI可以用!

楼主(2007-11-16):
求助· IBM 865G主板,无AGP槽·现在集成显存不能使用,PCI可以用!行场无波形,RGB波形正常

网友:
跑了一下线路!行场连接到I/OPC87372-IBU/VLA,无此型号代换!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网友:
行场信号一般是通过小三极管直接入北桥的,恢复CMOS的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BIOS也重新刷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北桥有没有虚焊啊!按过了没有?

网友:
安过了,没有效果,使用PCI显卡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