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懂电脑奇异问题求救!急!!

楼主(2007-11-16):
古懂电脑奇异问题求救!急!!
一台古懂电脑,配置如下:
  C II  900MHZ
  精英815EP 主板
  128*2MB  内存
  80G   三星硬盘
  TNT2  32MB显卡
  15寸大白沙彩显

这套机子用了后, 发现有个怪问题,就是怕冷!!
天冷时,显示器出现问题,启动后突然 关闭了,就像电压不够一样,重开,好两三秒后又关闭,
显示器 反复开关几次以后,却又正常了.

第二,现在天气比较冷了,系统启动不到桌面,就自动重启系统,反复十来次,大概要在十分钟以上.
之后,却又能正常启动了.

感觉是不是 这套电脑 怕冷啊,晕,谁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并给出处理意见啊,
QQ597755185

网友:
还有一点问题,,我挂上两块硬盘时,有一块显示容量不正常,
一块是ST 40g  一块是三星 80G,,是不是 主板不支持大容量啊

网友:
是显示器的电源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吧不支持120G 的容量吧

网友:
怕冷可能是电容老化造成的.电容老化时热机后容量会明显提高,达到一定值时机器便可以勉强工作了.

网友:
815板支持137G以下的硬盘,重新插拔数据线就能识别,显示器怕冷对你来说只能换显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