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6):
ITSV50F的屏点不了.是用2013板ITSV50E屏扣,,写上程序有菜单出来,,但一接上VGA信号没显示的,,写了好多程序都是那样..不知怎么搞了,,那位大哥点过这种屏的,,指点下,,谢了..
信号

网友:
换通用板时,有菜单出现,并不说明程序一定正确,必须接上主机试一试才行。估计还是程序的问题,如果实在不行,就把相近的程序逐个试一试。

网友:
刷新率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程序写了好多了,,有几个是有菜单出来的,,看起来很正常的..就是接上信号就黑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提醒,,是程序不对的,,试写了两天了..找到一个合用的了....呵呵.

网友:
可怜的孩子啊,
这个找驱动是个体力活,

网友:
建议把驱动上传一下,
我们以后碰到了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