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的疑问?

楼主(2007-11-16):
看到一段材料:

LM317T是一种这样的器件:由Vin端给它提供工作电压以后,它便可以保持其+Vout端(2脚)比其ADJ端(1脚)的电压高1.25V。因此,我们只需要用极小的电流来调整ADJ端的电压,便可在+Vout端得到比较大的电流输出,并且电压比ADJ端高出恒定的1.25V。

LM317的输出电压可以从1.25V连续调节到37V。其输出电压可以由下式算出:输出电压=1.25V×(1+ADJ端到地的电阻/ADJ端到+Vout端的电阻)。

想问的是:是不是所有三端稳压器都适用上面的输出电压公式?其它三端稳压器Vout电压比ADJ端高出恒定的电压也是1.25V?

哪位兄台帮忙解惑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不是,不同的稳压IC其工作原理不同。

网友:
谢谢菲克斯版主的回答~

能否讲讲哪类稳压IC属于上面那种情况呢?

网友:
具体怎么算,看该IC的DATASHEET.上面都会讲到VOUT与VIN的关系.

网友:
呵呵,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看DATASHEET了,总结性还是等经验多了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