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绿块问题

楼主(2007-11-16):
我刚买了半个月的新硬盘,平时从来不用BT之类的软件,为了测试硬盘质量我用MHDD扫描了多次,前几次都没什么问题,可后几次偶尔会出现1个绿块,特别是有一个位置大部分次数是10ms,甚至3ms,但有两次却显示绿块
我一共测了大概15次左右(分好几天,不是连续测),有4次(不是连续)出现1个绿块的情况,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的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忘记说了我的硬盘是西数160G的,出现绿块的地方大概在MHDD扫描到5%左右,还有经常扫描会不会有损硬盘?

网友:
可能是坏道~~~~这也不一定   说不定是文件不能移动

网友:
有少量的,几个也没有问题的呀,,正常的呀,,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呵,,,,这叫小见多怪的,,

网友:
没一点事,别是红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