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20针电源插座对地阻值问题

楼主(2007-11-16):
各位高手,我是新手,
一块主板点不亮,测量20针电源插座对地阻值其中(橙线(11、1、2)对地正常阻值3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100欧
)这三条线对点阻值为1,数字万用表一直不动,请问如何修?

主板供电电路是否短路对地打阻值的具体值:
红线(20脚)对地正常阻值380欧
绿线(14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75欧

橙线(11、1、2)对地正常阻值3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100欧

黄线(10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紫线(9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灰线(8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网友:
1表示超出范围,带电测量电阻的吧?如果是的话,不可以这样测量的。

网友:
打到蜂明档测量的。其它口对地阻值都正常。就是11.1.2这三个口测量显示不动。

网友:
主板是不是通电的?通电时只能量电压,不能量阻值。

网友:
没有通电。当然不会通电测量对地阻值。

网友:
11,1,2如果没有连接的话,那一定是很老的主板。老主板没有3.3V的。

网友:
是的。一块非常老的主板。CPU还是slot的,版主真强,但接power加电,CPU风扇不转,测试卡一直显示00,强加电后CPU风扇转,但测试卡还是显示00,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简单的清CMOS不见效,所有跳线正确的话,
那就先从供电做起,先保证各种供电正常,当然最少要用万用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