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块宏嘉845GL主板点不亮,一直叫。

楼主(2007-11-16):
我有一块宏嘉845GL主板,开机一直叫,就是和没插内存一样的叫,换了内存没用,测量内存电压有2.5伏,那位师傅指点一下可能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点不亮

网友:
“一次皆有可能”谁说的来着。插槽,BIOS嫌疑最大

网友:
说清梦跑码到哪里叫,内存只有2.5,其它电压正常吗?与北桥数据通道量了没有,再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插槽应该没问题,有两个插槽,两个插槽我都试了,诊断卡到60就不动了,在就是我昨天试的时候突然正常了一下,后来又是样了,一直叫。

网友:
去看一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怎么判断。

网友:
还是抵触的不太好吧,要不就是有上拉排阻坏了,量一下,

网友:
上拉排阻的电压我测量了下是1.25V,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2007-12-24):
毛病已找到,是北桥虚焊。
:) :) :) :) :) :) :) :) :) :) :) :) :) :)

网友:
呵呵,学习下啦,虚焊就容易引起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的问题,不仔细观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