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9800se 白金版 开机就花屏

楼主(2007-11-16):
128M ddr,  256bit的,开机就花,重刷过bios,故障依旧,重焊过显存和gpu,无变化,第一张图片的两个电容有些温度,和其他的电容对比,手摸上去有些烫,开机30秒左右测得。这个有问题么?

这张图片就比较怪,开了IE,三条竖的区域能正常显示

网友:
用同样的显卡试过吗?还有问题吗?你能确定是显示的先病吗?

网友:
显示器是好的,别的显卡能正常显示,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

网友:
用一模一样的显卡再试试看如果没有问题确定是这块显卡的毛病啦!!!
如果用一模一样的显卡也是这个毛病就只能说系统里的毛病啦
要用排除法!!!随说是个笨法但笨法往往很有效

网友:
这个。。。。。, 开机就花,系统怎么会有问题呢?在别人的机器上也是这样子阿

网友:
bios版本没问题把,刷错了很容易把故障扩大。3d能运行吗?

网友:
看看电容有爆的没有.       或者慢慢的把显存科粒重汗一遍.   还不行那就考虑BGA了.

网友A:
先换发热的电容,这两个电容拆下来都能用的(应是主板进显卡的电源)。但发热严重,电能损失较大(里面在放电)且产生了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了后,一样的问题,就回刷到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发热的电容,这两个电容拆下来都能用的(应是主板进显卡的电源)。但发热严重,电能损失较大(里面在放电)且产生了干扰。

换了两个普通的电解电容,不热,不过还是花,无改变

网友:
用表打排阻对地的阻值可以测哪个颗粒有问题或gpu哪个脚虚了。

网友:
开机就花屏,看你的花的程度比较大,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先补焊再说,但我看是bga的,可能有难度,呵呵,这种问题我补焊修好了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