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哥给提提建议

楼主(2007-11-16):
请问乐华\凯旋\和鼎科的三家驱动板.哪家的好用.

网友:
我就用过乐华的,别的没用过。感觉还是不错,用上基本上都用的住,效果也不错。特别是有种15寸的屏主控板可以根据屏刷写程序。比较方便,现在好象已经出15 17 19通用的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