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7-11-17):
我有一个技展350w。sg6105dz芯片的电源,在待机是sb有+5伏,绿线也是+5伏.可是强制启动(绿线和黑线短接),电源风扇动了一下马上自动停止运行,好像是保护了.请提供一下如何检修的思路和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多谢

网友:
输出部分有短路,断电测量几个输出口的电阻。

网友:
正好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
学习中

网友:
检查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是否鼓泡或漏电,电容不良会导致带负载能力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