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一个数据方面的问题。WORD.EXECL

楼主(2007-11-17):
我有些数据..箱 WORD .和 EXCEL.
打开都是错误。乱码 或者打不开。
听高人指点是文件头没有找到。
像这类的故障.一般怎么处理呢。 谢谢。!!!!~! 喜欢交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加 531578484
交流,,交流.!或者也可以告诉我这类的恢复.!谢谢。
文件

网友:
如果仅仅是文件头有问题可以把文件头修复就可以恢复文档,否则,不好恢复。有兴趣的话看我刚才发的一个帖子:关于复合文档二进制结构(即“劳拉”文件格式)的内容。http://bbs.intohard.com/viewthread.php?tid=37559&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