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786cfb显示器对比度调节不上,始终都是很暗

楼主(2007-11-17):
HPC786cfb显示器对比度调节不上,始终都是很暗。怎么修,其它都正常,查不出问题在哪。
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CRT的 刷刷 数据试试

网友:
进工厂模式 看看嘛

网友:
对比度电路和abl电路查一下...............

网友:
面板菜单可调,调满了都不是很亮。工厂模式没试过。怎么进。

网友:
才买一年多的显示器,不可能老化吧。

网友:
怎么进工厂模式嘛,哪个说一下三。

网友:
HPC小板通病.进工厂模式调整就可以了.进工厂模式方法.一直先中放大键十几秒钟后就可以进去了.个别HPC有所不同.如上面的方法不行的话.可试一个组合键.再不行的话.刷一下ROM吧.

网友:
HPC面板按钮不同进工厂模式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