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屏挂了

楼主(2007-11-17):
新蓝T7V液晶,开机横向分成4格,最上一格有图像,字符上下严重抖动,第二格白屏,下面黑屏,中间偏上一条亮线。查各路电压正常,补焊贴片IC,反复插拔屏数据线故障不变,因暂无主板更换,不能确定是板的问题,有屏坏的可能吗?

网友:
新蓝的,应该是组装的吧,换个驱动看看吧,屏应该是好的

网友:
新蓝是品牌机啊,跟主机无关,不接主机也是一样。

网友:
你的很可能是主驱动的问题。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看。不好就是屏显IC坏。

网友:
楼主放心,这不是玻璃坏了,换驱动板,点屏。

网友:
呵呵,代换驱动板试下吧。个人觉得屏坏可能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