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CPU为什么主板PCI帧信号测试点仍然有电压!

楼主(2007-11-17):
这两天在强行记忆主板测试点发现一个问题:不上假负载和CPU,空板触发,PCI A34#帧信号测试点仍然有5V左右电压(815ET主板、是好的可以正常工作),一般来说我的理解是CPU在执行指令找到南桥时才会在A34#上表现出来信号,这没有安装CPU可是在A34#上有电压就有点奇怪了!请高手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
电压是上拉的~
有电压但是没有波形!

网友:
我当时就想可能会没有波形!可是有点偷懒没有开示波器看看(示波器很垃圾,调同步很麻烦)版主,这个上拉电压的作用不是很明白,麻烦讲解一下(是用来带负载的么?)

网友:
测这个信号不是看有没有电压而是看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