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液晶亮一下就屏暗了

楼主(2007-11-17):
小弟这里有一台ACER的液晶显示起,故障现象是亮一下就屏暗了,单独接上灯管也是一样的现象,单独接上灯管的时候可以看到灯管先亮一下然后有灭掉,接着灯管又闪一下,请各位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急,在线等.........

网友:
保护了,一般先查看下高压板有无虚焊,再查那三极管(例如5706或5707)是否击穿(可能性大),还是不行换高压板上的集成块(可能性小)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灯管,和电源供电电容坏了

网友:
这款显示器的主板就没有什么5706或5707之类的三极管

网友:
 没有换过高压板,因为这是ACER维修站的液晶,这块板也是他们发的新的,换上刚开始的时候好好的,没用多久就出问题了,那边搞不定才送来的.要求是把板修好,不换高压板.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此液晶已经修复.故障不在高压板和驱动板上面,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亮度控制按键坏了,一直没弹回来,所以把高压的电位拉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亮度控制按键坏了,一直没弹回来,所以把高压的电位拉低了啊

恩,就是亮度控制按键坏了,所以把电压给拉低了0.7V才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老哥,买块高压板吧!又换管又飞线的多麻烦啊!如果维修的话真得没有什么价值。一块双灯大口的才20元。

网友:
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用几条好的灯管接到高压板上就能确定是板或是灯的问题了,你要知道的是:高压板是要每一路灯都要正常工作才行的,随便坏一路的话高压板就会自动保护的,就会出现你提的故障现象,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真的是见识了呵呵  还有这种问题  暗箭 还能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