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V主板一插上电源风扇就转.

楼主(2007-11-17):
华擎/P4i65GV主板一插上电源cpu风扇就转,复位灯常亮,什么原因?一定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查开机线路中的绿线到IO的部分元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你最好用替换法试试电源,也有可能是IO或南桥

网友:
说清楚一点呀,一插上电源就电源风扇转的时候电脑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LZ应当纠正一个观念,那就是主板无复位不一定就是复位电路问题,更不一定就是南桥坏。
首先复位产生的前提是主板的核心供电及时钟电路都要正常,在这样的情况下复位电路才开始工作。

先查CPU内存显卡供电以及时钟都正常后再修复位电路。

通常主板自动上电,只要短接PWR开关能关机后不自动上电就是正常的

网友:
多谢,各位了!!也赞同楼上的多谢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