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热风枪的不知元器件能受住不?????????

楼主(2007-11-17):
昨天我到电脑科技市场花380元买回一台高迪952双数码显示热风枪焊台,就试试把主板上的各种芯片和三极管\场效应管取下来焊上去.我把风速调到5档处,因为是数显,就把温度调到200℃,取I/0芯片时很长时间,大约二分钟吧,没有取下来,我就把温度调到400℃,别说,均匀地加热四周引脚,呵呵,取下来了,用手试下取下的芯片,火!真烫手啊.我想问问,想这样的芯片和比它小的芯片(声卡),还有三级管,场效应管在400℃下能称受住五六秒时间的高温吗?,弄不清楚的话,假如有一天真叫去修主板,我担心把好的焊上去,却不能用,这就赔大了,呵呵!!!

我是新手,不懂就问,呵呵,有这么多高手,我会一天比一天进步的,

网友:
你的手毕竟不是用来量芯片温度的温度计。开水里你也伸不进手去的!

网友:
我的QUICK875D,一直都打到450度,最大风挡使用,几个月下来至今没有吹坏过一片IC
不要管度数不度数的,下IC要让IC引脚均匀受热
觉得温度低吹不下,温度高怕吹坏,那就距离远一些被

网友:
一般建议是350度左右
不要太高~
实际操作大家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
关健在于小元件能程受最大温度多长时间?
新手注重的是这些数据,我也是有一样的心里
怕温度太高坏了东西
比如声卡芯片400度最高不能越过15秒或5秒这样的话
用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让超过多长时间或多少度为好

网友:
个人感觉不要超过350度,贴片ic温度太高很容易吹暴的。

网友:
我的858无铅风枪调到350很难把IC吹下来。

网友:
你的手毕竟不是用来量芯片温度的温度计。开水里你也伸不进手去的! ;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