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插脚的对地阻值的问题 转《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

楼主(2007-11-17):
前几天刚刚买到这本书,里面的东西很值得我们新手来学习,看到还有不是的朋友来问这个问题,我就借花献佛了,把书上说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尤其是我们新手,^_^
    线           正常值               最小值
橙色         300--无穷大          100
红色         380左右               75
黄色         600--无穷大          300
紫色         600--无穷大          300
灰色         600--无穷大          300
绿色         600--无穷大          300
测试的时候要注意表笔的位置,顺序不要颠倒了,否则测不准可不要怪我

网友:
这本书我也买了.很不错的.里面的东西很值得我们新手来学习.
自己有主板,现在买到《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这本书.
让我们好好学习和实践吧.

网友:
谢谢讲解,我刚了解到.不知道对都是这么多的电阻值吗

网友:
ATX电源插脚的对地阻值的问题

这个数值仅供参考  ,有的不一样

网友:
是的   每个主板的阻值都是不一样的    一般不要低于100就行了   低于75就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