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内存的供电

楼主(2007-11-17):
当碰到主机死机时,有时可通过提高内存的供电来解决,请教如何才可提高内存的供电?

网友:
改变运放反馈脚的电阻~
有一定难度~不建议初级用户操作~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在BIOS里设置,前提是BIOS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強制加電的哦,不過亂改線路對主板會很危險,介意還是不要亂搞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