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845主板有复位过后不检码

楼主(2007-11-17):
一块盛邦845主板,CPU供电1.52V,珍断卡上有复位,复位过后BIOS灯不亮,测BIOS第22脚没有电压跳变,是不是CPU那一块故障呀?

网友:
修过这样的主板,换i/o.马上就好了。愿你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I/O即可解决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