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MS-6555型号主板故障,高手进来帮忙一下

楼主(2007-11-17):
一块V星MS-6555型号的主板出现故障如下:能点的亮机子,但是会死机,是品牌机上的主板,死机的时候就卡在品牌厂商开机的LOGO字样上,键盘无法控制,卡死。进BIOS也会死机,偶尔能检测过去但还没进系统又死机,总之就是不稳定,死机以后强行断关闭电源,再开就开不了机了,但是过一会儿再开又行了,故障依旧如此,已经排除外接设备的问题,问题就在主板上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换了内存插槽左边一个管D30(发现已经明显有烧毁的痕迹)以及该管附近的Q56、Q57,更换以后故障依旧,其他不知道如何下手了,高手进来分析一下思路,查其他各电压均正常,但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了?

网友:
你刷一下BIOS试一下,再开机后看桥\IO是不是发热

网友:
换电源,检查主板跳线,彻底清空CMOS。

网友:
bios剧过了,一样,能试的都试了,桥、IO的温度都正常,没有什么异常发烫的部件,实在检测不出哪里还有问题,还有别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