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如何区分好的和差的?

楼主(2007-11-17):
经常看到帖子里的高手说拖焊要用好的焊锡,否则不容易成功。

请问:什么样的焊锡好?如何区分焊锡的好和差?好的焊锡丝大概什么价钱?

网友:
个人感觉,熔点低,焊点饱满,无刺激性气味(指锡线里的松香)就可以

网友:
当然个人使用习惯不同,锡线的粗细对焊接也会产生影响
个人用0.5的很合适

网友:
我用的是ALPHA的 63Sn, 37Pb。Diam 0.020in ,  0.51mm ,Flux1.2%   请问下这些参数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溶点低的就是好,焊后有光泽无蜂窝状的就是好.

网友:
63Sn, 37Pb 低熔点焊锡,熔点183度
Diam 0.020in ,  0.51mm  直径0.51mm
Flux1.2% 焊膏

网友:
从外表看,锡丝看上去比较亮的好一点呀,市场上还有一种是军工生产的,比较好用一些,根据个人习惯了,用惯那种就会好的,

网友(2007-12-24):
本人修电源用0。8或1。0的,修主板用0。5的。就是大焊点用粗的,小焊点用细的。

网友:
0.8的最合适了

我一直用嘉田的焊锡丝

华帮和云南的焊丝焊接时容易产生气泡爆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