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灯长亮

楼主(2007-11-18):
一块V星694使用正常,只是硬盘灯长亮,对这部分不熟,请教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俺不知道,如果硬盘使用正常的话,就是硬盘指示灯的控制电路不行了,没什么的,

网友:
谁给个控制电路的图纸来看看,硬盘灯连接的管子是好的

网友:
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正常吗?硬盘检测过吗?有没有坏道?

网友:
把指示灯插到电源指示上了吧???????

网友:
如果硬盘使用正常,看你的硬盘指示灯的连接线是否接错了呢?

网友:
4500M如果有问题会造成此类故障

网友:
使用正常,反复检查插线是正确的,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