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示波器

楼主(2007-11-18):
附件是一老外用MSP430单片机作的示波器。模拟前端电路值得新手学习。

Pocket Scope.pdf

网友:
我真的要買一台示波器用來檢修主板!

网友:
好想有一台自己的示波器啊,能自己动手制作更是其乐无穷!

网友(2008-03-11):
好资料,顶,我打算参考这个资料做一个示波器。

网友:
能不能行呢,我以前也下过类似的软件,可是看不懂

网友:
弄个简单的没用。弄个复杂的弄不来。看来好是去买个二手先用吧

网友:
买个二手先用吧..................

网友:
不知道实不实用,我觉得买个二手的用用也不错

网友:
有些地方还是看不太懂,但先下了先,打印出来慢慢研究谢谢楼主

网友:
没钱买只能自己动手了...哈哈谢过楼主了

网友:
看看吧。新的太贵。只有用旧的了,,,,,,,,,

网友:
我看了,可以说是难了吧,看上去是很好的.

网友(2008-04-17):
N多年以前也老是想自己做各种修理用的工具,象快速烙铁就是我40年前用40瓦日光灯整流器的铁芯手工剪裁而成,用0.16的线绕初级,当时在算盘厂上班,就用做算盘包角的铜皮做次级,用闸刀开关的接触片做引出接头,用檀木做手柄......,因为铁芯窗口太小,计算好的初级线绕得不足,试的时候空载都发热很厉害,谁知快速烙铁间隔通电实用起来反而更好用,40多年了仍在用,只是开关和电源引线换了好多次了,其他的一些工具都随着时间推移过时淘汰了,唯有这件觉得比化钱买的都不知道好多少倍,估计会陪伴我这一辈子的,示波器当时也想做的,还准备了一些配件,最后没有搞成,当时的线路真复杂啊,现在肯定不会再去搞了,祝各位年轻爱好者都能心想事成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自己做个示波器呀,不知道能不能弄个听波形的设备。。。。

网友:
做太困难了。。买一台还是现实的!!!!!

网友:
有套件可以试一试,我想买一套,图纸都是英文的看不懂,也不知到里面有什么样的程序,自己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