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内存,你的疑惑是什么?

楼主(2007-11-18):
修内存,你的疑惑是什么?
根据大家心声.便于以后做资料,大家共同学习.
修内存没有什么.知道测试卡的断判 认识内存条颗类和板的位数。一些代换原则。了解SPD,如何判断SPD损坏。。 对于市场上除了补位条 打磨条外 成攻率很好,比
主板维修
的成攻率还要高!
新人一个星期可以速变高手!
主板维修

网友:
版主那SDP的好坏是怎样判断的呢,说说好吗

网友:
小涛 搞个培训怎么样?
如果论坛不方便就在群里,或者像样的写几篇文章出来~
现在系统学习内存维修的资料太少了~没有高手指点基本自学是很难的~

网友:
有个2002版的内存检测仪,可以不检测SPD的,其它板子不行,,可以用检测仪检测呀,内存颗粒如果没有坏的,就是SPD了,

网友:
SPD信息的判断很简单: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修内存用什么主板? 我用的是SIS芯片组的。 因为SIS芯片组的主板在自检的时候不进行读取SPD信息。而INTEL和VIA芯片组的都要进行读取SPD信息!
通过以上原理就很好的判断了: 当内存拿到手,如果我上INTEL的主板点不亮。 然后进行颗类检测
,如果出现损坏的,我们进行更换。 保证颗类完好和焊接质量。然后如果放在INTEL主板上测,如果不亮。然后放在VIA主板上测,如果能点亮(因为SIS芯片主板不读SPD信息) 这时候我们就能认定为SPD信息的损坏了!
一般SPD 坏的特别少。。 我修内存的时候一般在保证颗类正常和焊接质量的同时,如果不亮,才会想到SPD信息的!

网友:
真的吗,那倒有试试。SIS的主板不难找。

网友:
碰到假条,补位条最难修,一般那样的我们就不修的

网友:
如果有培训的话,我是要第一个举手参加的。

网友:
是啊,
修内存我最大体会,我修一个坏一个,郁闷,
可能我遇到的都是打磨条子